雷达中射频和载频一个概念吗?

楼主(2022-01-05):
雷达中射频和载频一个概念吗?求大神给详细解说下

网友:
射频,通常是指发射到空中的高频电磁波,它上面包含了(调制上了)有用的信息。和这个电磁波相关的术语有“射频信号”、“射频频率”、“射频放大器”(射频信号发射到空中前的最后一级功率放大器)、“射频传输线”(连接天线到射频收/发电路之间的电缆)...等等。
载频,通常是指用来承载需要传送出去信号的、高频等幅振荡波,它上面不包含任何信息。载频这个概念一般只在调制技术中使用。

网友:
射频和载频不是同一个概念。射频是已经调制后的高频信号;载频是没有调制的高频等幅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