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我在用ADS画完原理图仿真时报错,并且弹出了它软件出错的情况怎么办?

楼主(2022-01-05):
我在用ADS画完原理图仿真时报错,并且弹出了它软件出错的情况怎么办?

网友:
文件夹中的的pspiceAD是指已经安装,但不一定破解成功了。我用的OrCAD16.2,一开始用的破解就是仿真不能用,但是后来换了个破解文件重新破解安装了就可以了。

网友:
    可能是Term2端接的类型不正确,改成跟Port1类型一致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