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和DSP算是嵌入式的硬件还是软件方向?编程用的是C语言吗?

楼主(2022-01-05):
ARMDSP算是嵌入式的硬件还是软件方向?编程用的是C语言吗?

网友:
如你是从DSP芯片级的器件开始自己动手设计和装配成模块时这会是硬件的工作。如你购现成的嵌入式模块或用你自己 装配好的模块进行编程时就是软件的工作呢。这时你可用相关的C语言进行编程。如你想用的更好那最好也学会它的汇编级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