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XL345在硬件设计和PCB上需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22-01-05):
请问ADXL345在硬件设计和PCB上需要注意些什么?
从来没有用过此类器件,不知道在硬件设计上 和PCB画图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请ADI工程师和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ADXL345应用很简单的,只要加电,而后通过I2C或SPI总线去读数据就可以了,要注意ADXL345的数字IO电源要与控制其的CPU大小一致即可。至于焊接问题,在做PCB板的时候,可以把管脚稍微引的长一些,而后在焊之前滴上助焊剂,用平头的烙铁一焊就可以了,或者把芯片放正后用热风枪吹一会感觉到芯片明显下沉就焊好了。这是我自己焊接时的经验,当然直接找焊接公司就更省事了

网友:
    PCB布局时放置在有支撑位置,放置PCB震动影响测量值

网友A:
    雞仙蛇底篩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雞仙蛇底篩蓋

    遠離裂板區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雞仙蛇底篩蓋

芯片底下不要有鑽孔,背面不要有器件及走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