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smt贴片机怎么样

楼主(2022-01-05):
很多客户一味的追求贴片机贴装速度的快,这也让很多的贴片机厂家在宣传上过于夸大自己贴片机的速度来吸引客户的注意,影响贴片机贴装的几个因素:
其实,贴片机不尽要贴片速度快,也要贴的精准,稳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每个贴片机贴装电子元器件规格的不同,速度也不一样。
例如,LED元器件的精度相对与SMT元器件的精度要求相对来说就比较低,所以LED产品贴的速度就快于SMT产品,因为SMT贴片在精度上要求高于LED,贴片机设备在贴装国产中处理的速度也就慢点,贴装效率也自然降低。

网友:
贴片机吸嘴一方面是真空负压不足,吸嘴取件前自动转换贴装头上的机械阀,由吹气转换为真它吸附,产生一定的负压,当吸取部品后,负压传感器检测值在一定范围内时,机器正常,反之吸着不良。

网友:
电子元器件本身的质量,吸嘴吸拾电子元器件贴装,引脚没有完全贴进去或者直接弯掉或者断掉。这种情况只能够在购买贴装元器件的质量上把控好,这个不仅会影响到贴装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吸嘴经常吸拾贴装这种元器件,也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坏,久而久之也会让吸嘴使用寿命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