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教下带状线的问题

楼主(2022-01-05):
    求教下各位大师,假如我一六层板叠层是TOP-GND1-S1-PWR-GND2-BOTTOM,其中S1层跟PWR的间距大过3W,哪我S1层的走线是不是算带状线????

网友:
    算的,只是大于3倍线宽,介电常数还是介质的介电常数

网友A:
    你就是10倍间距也还是带状线,只是下面的这个电源平面对阻抗的影响已经非常小了,所以S1的走线就算跨了电源分割平面,影响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是10倍间距也还是带状线,只是下面的这个电源平面对阻抗的影响已经非常小了,所以S1的走线就算跨了电源 ...

这个间距是指线宽间距还是与相邻最近的参考层的间距????

网友:
    想啥呢,介质材料能和空气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间距是指线宽间距还是与相邻最近的参考层的间距????

    当然是到相邻平面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