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以前布好线的PCB图导入到新制定外形的PCB模板中?

楼主(2022-01-05):
如何将以前布好线的PCB图导入到新制定外形的PCB模板中?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你可以把新的PCB尺寸以DXF的格式导入

网友:
    找这个教程 Altium design secret 15_ How to employ snippets for design reuse
看看这个博客 能不能有些启发 https://www.cnblogs.com/zjvskn/p/6170082.html

网友:
    如果是只改了外形的话,可以复制旧的PCB,在新的PCB上E+A,然后保持网络和位号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