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制造工艺中,钢网有什么作用?在用99画PCB需要怎么设置?

楼主(2022-01-05):
在PCB制造工艺中,钢网有什么作用?在用99画PCB需要怎么设置?

网友:
SMT时用来给焊盘刷焊膏用的,开孔的地方将会被刷上焊膏,因为一般需要开孔多,就成了网状了,故称为钢网。做PCB器件封装时,需要在元件Paste层面添加

网友:
开钢网是为了打SMT零件用,用99画PCB不用任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