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柔性线路板bga位置怎么做绿油

楼主(2022-01-05):
fpc柔性线路板bga位置怎么做绿油?

网友:
FPC的BGA位置做绿油,只需做好阻焊菲林,再用普通的丝印方法印上绿油之后曝光显影就可以了

网友:
BGA是球栅阵列(Ball Grid Array)的英文简写,它是在基板的背面按阵列方式制出球形触点作为引脚,在基板正面装配LSI(部分BGA芯片与引出端在基板同一面)是多引脚LSI用的一种表面贴装型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