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和频率的关系

楼主(2022-01-06):
    关于电容和频率的关系,在放大电路中常用到耦合电容和滤波电容 旁路电容等等,想知道电容容量、电容类型和频率的关系。比如容量在什么范围通过怎样的信号频率?就是容量对应频率的关系。比如1P-100P通过什么范围的频率,500p-1nF,100nF-10uF,10uF-100uF,>100uF等等对应的频率范围是怎样的

网友:
    这种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型号不同厂家的电容参数都不一样,具体在电容的规格书中都会有说明

网友:
    按照常规是  从大到小的 容值越大频率越低   ,高频基本上都用微带线了,,,有个计算公式  是 波长等于容值/频率    就这样换算估计是这样的

网友:
    理论上,任何容量的电容都可以通过任何频率的信号。只是,理想电容无法制造,现实中的电容都存在分布参数,正是分布参数制约了电容可用的最高频率。因电容材料、结构的复杂性,无法笼统说什么容量对应什么频率,必须根据具体电容具体对待,一切以器件手册所载参数为准。

网友:
    要看具体的电容参数特性,陶瓷的、纸质的、化合物的还是铝电解等等,每一种电容都有自己对应的参数曲线,根据不同同的频率电容的容性、感性和阻抗都会变化,这是元器件本身的特性。另外具体的电路中它的传导公式是什么可以以此来确定电容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