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电压模拟量和电流模拟量同一路采集?

楼主(2022-01-06):
我现在设计的图是这样的,当是电流模拟量输入是165欧电阻进行IV转换然后进电压跟随器后进mcu的ADC采集;当是电压的时候直接进电压跟随器。
现在Multism仿真和用普通的模拟量传感器(电压电流都有)做实验时都能读到数据,但是接到产品(霍尼韦尔某款压力传感器,输出0.5-4.5V模拟量,具体型号未知)上时输入的电压模拟量就稳定在0.01V左右不变化,只有当165欧电阻取下之后才能识别到。但是165欧电阻取下之后电流模拟量又无法采集。
dalao解答一下
为什么这个传感器输入后会被这个165欧拉低?
电路怎么改进或者怎么重新设计才能电流电压都能输入,只需通过软件进行切换?

网友:
    可能是传感器输出阻抗太大造成的,试试在传感器输出后加电压跟随器,再经过采集电路

网友:
    送的电流是多大的,这个165R是否可以再减小

网友:
    看图采用的是低边采样的方式,尝试分开设计试试

网友:
    加个投切选择开关

网友:
    电压电流采集分开

网友:
    阻抗原理很明确,真要想兼顾按5#说的可以单片机配置开关选择电阻通断或者焊接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