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汽车电磁干扰产生的原因和危害有哪些?

楼主(2022-01-06):
汽车电磁干扰产生的原因和危害有哪些?9 T$ j* k) b0 r& k

网友:
汽车电子设备和汽车电子产品中的许多到县、线圈和带熔点的电器具有不同的电容和电感,这些电容、电感构成的闭合回路中会形成震荡回路。在电路断开和接通的瞬间,触点间会产生火花或电弧。电火花和电弧本身就是一个发射高频电磁的干扰源,其产生的电磁干扰(EMI)会向四周的空间发射电磁波,影响其他通讯设备和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

网友:
汽车行驶时这种干扰电磁波可能破坏大多数无线电设备的正常工作,还能扰乱军用车辆上携带的导弹系统部分无线电、雷达和计算机电路控制系统的正常工作。

网友:
外界的电磁干扰也会影响汽车上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

网友:
一般来说电磁噪声是难以消除的,但可采取各种措施,把电磁噪声抑制到不致产生电磁干扰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