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内部AD采样偏置太大

楼主(2022-01-06):
DSP2812对直流有刷电机进行伺服控制,下桥臂处设置采样电阻5m欧,从采样电阻一端经过RC滤波进入运放,第一级运放是比例放大11倍,第二级运放是电压跟随,然后进入控制板,再经过RC滤波和稳压管进入DSP的内部AD。
        现在用“精密电压源”在最后一级RC滤波前输入电压,一共6套板子,确定有4套在输入“0~15mV”时,AD的结果寄存器数值都是0x0000,超过15mV才会有数值波动,波动大约10LSB,这些数值随着输入电压是线性的。
       有一套好一点的板子,在输入是0V时,结果寄存器数值为12,即0x00B0,随着输入电压得增加,结果寄存器数值也线性增加。经过均值矫正,就能正常使用。但是其他4套板子,小电压就测不出来了,导致对应控制回路里的小电流也就测不出来了,电流环就调节不了。请问故障会出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电流采样回路是否设计不当

网友:
最简单办法增大采集电阻值,不能加大电阻值就只能是电路下功夫了

网友:
采用外置AD、基准,高精度运放,还可尝试一下电阻桥、运放加法器等来调节零点,把0A电流调节到50mv左右,电路中绝对零点是没法搞的,能满足测量精度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电阻桥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