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9.0 开机自动连接指定WIFI问题

楼主(2022-01-06):
Android 9.0 开机自动连接指定WIFI,要在系统层修改。一定是Android9,之前的版本没有参考借鉴意义,有什么解决方案

网友:
请问改好了吗?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将 framework/base/packages/SettingsProvider/res/values/defaults.xml中false改为true 将其开机默认启动

网友:
修改网络的优先级 eth->wifi-mobile 将wifi 网络的score 数值调高

网友:
开机默认主动去连哪一个wifi Settings 中去实现也行,自己主动去写一个 apk(需系统签名)也行,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