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电磁场方向用HFSS ads仿真软件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

楼主(2022-01-06):
如题?比如说用HFSS仿真,设计,以及天线设计方面的应用

网友:
如果单是仿真技术,应该是协同仿真,快速仿真。
在不失精度的前提下,加快仿真速度,要引入优化算法。

网友:
HFSS:
天线方面的话一般不会再让你去研发一个新的天线...一般都是优化...比如有两个天线...让你做一下两者之间隔离情况...实现一个好的隔离度...
滤波器...但滤波器方面本人知道的不多...感觉做着没大意思...
多层介质板...比如用于PCB的介质板....
等等...
ADS:
一般是做射频电路的吧...有源的....放大器..振荡器...等等

网友:
想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HFSS偏向3D  ADS偏向2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