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同主频的DSP和ARM的性能如何比较?

楼主(2022-01-06):
请问同主频的DSPARM的性能如何比较?

网友:
ARM的优点不在于主频,而在于片上外设比较丰富,接口多种多样,适合于各种嵌入式系统。DSP当然就是以速度高为优点,用途比较专。

网友:
它们的流水线是不同的,ARM的流水线在程序跳转时不用清空,而DSP的流水线在程序跳转时需要插入空指令以清空,所以ARM在处理需要频繁跳转的程序时更有优势,而DSP更适合处理单任务的程序。

网友:
ARM上可以方便的移植各种嵌入式操作系统,实时的和非实时的,而DSP的操作系统一般都用实时的,比如TI的dsp一般使用自带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