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源输入端要加电感?什么作用?

楼主(2022-01-06):
(图片)

网友:
    如果VCC是这部分电路的输入端而VIN_M是这部分电路的输出端,那么电感之后(电感的左侧)应该有个电容到地(AGND)才对。否则电感L7起不了多大滤波作用。

网友:
    这样电路加这种电感意义不是很大,如果对EMI有要求,可以加共模电感防止过EMI辐射有点用,可能对纹波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