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怎么从24V稳到12V

楼主(2022-01-06):
设计了一块板子利用7815稳定输出15V,单测试时一直发烫,每次都烧,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还有什么可以替代的

网友:
用BUCK把电压降下来吧,LDO的效率还是太低了。

网友:
    7815是单纯的LDO,24V到15V,大概有9V落在7815上,如果你的输出电流1A的话,7815就是9W。针对大跨度大电流的情况要用Buck来做。这种Buck的方案很多。

网友:
    电流大不大:电流大就用DCDC,电流不大可以用LDO,但中间得加个电阻或者三极管分担点功耗。

网友:
    12V为什么用7815,不是有7812吗?
另外电流多大?有时候这个芯片需要散热片的。

网友:
    知道电流就可以大致算算管子的功耗了。会不会超了管子能承受的了?

网友:
    发烫主要有7815输入输出的电压差和负载电流决定,器件选择要考虑这两个因素。

网友:
    电路设计的不合理吧,检查一下电路

网友:
    电流多大, 这个是关键! 很多DCDC可以用呀.

网友:
    你说的热是在哪得到的,加散热装置了吗?规格书上应该有指示的。

网友:
    24V 进7015之前先用电阻降压,电阻的阻值、功率、功率降额按照负载电流和工作环境温度自己算。

网友:
    DC2DC,用国产芯片,加上电感电阻,成本可能比进口的78要便宜

网友:
    占空比都到50%了你还用LDO肯定有问题啊,负载电流评估下选一个可靠的DCDC方案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