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查错时出现间距问题

楼主(2022-01-06):
我的间距设的是0.1,怎么每次查错都有这个错误?怎么修改?

网友:
修改安全间距;setup--design rules--default--clerance

网友:
估计你的电源或者其他网络的安全距离设的是0.1524.这种情况想一般如果报错不错,可以逐个检查保证即可

网友:
走线之间或走线与焊盘之间的距离小于设定的安全间距,就会报错。

网友:
应该是单独设置了某个网络的到其它网络的间距,可以取消这个间距;setup--design rules--net--defa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