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生产锣板和做模型哪个毛刺少?

楼主(2022-01-06):
PCB生产锣板和做模型哪个毛刺少?

网友:
生产线和顾客角度,如果要求板外形精度高点,最好是开模具,毛刺有一点

网友:
是分板机分板么?1、看切割速度放慢一点就会没毛刺;
2、走刀路径也有影响顺时针比较好一点;
3、主轴转速比较高切割效果越好。

网友:
虽然锣板费用比较便宜,但是站在生产线和顾客角度,如果要求板外形精度高点,最好是开模具,毛刺有一点。而锣出来的板外形虽然很光滑漂亮,像圆形板,畸形板,特别小的板子就会导致生产线问题,比如定位孔没打好,锣板下面的板子会锣歪,而且生产周期也会加长。所以我们建议顾客高精度的板子最好还是做模具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