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怎么快速查找元件位置及cam350可以生产孔位图吗?

楼主(2022-01-06):
cam350怎么快速查找元件位置及cam350可以生产孔位图吗?

网友:
快速查找元件位置的功能。可以用钻带生成一个孔位图。macro---more macros...再选择drill legend 选mm。

网友:
350没有快速查找元件位置的功能。

网友:
可以用钻带生成一个孔位图。macro---more macros...再选择drill legend 选mm。在please开头的英文那里输八2.0.。。。再点OK。然后回到CAM350再空白处点一下。自动生成的孔位图就出来了。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