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抑制整流二极管的尖峰?

楼主(2022-01-06):
前沿尖峰的一些抑制方法

1、选用软恢复特性的肖特基二极管,或采用在整流管前串联电感的方法比较有效,或在开关管整流管的磁珠磁芯材料选用对高频振荡呈高阻抗衰减特性的铁氧体材料,等。

2、在二次侧接入RC吸收回路可进一步减小前沿尖峰的幅值,降低二极管恢复过程中的振荡频率

3、多个整流二极管并联;适当增大整流二极管的电流容量,可相对减小反向恢复时的关断时间,限制反向短路电流的数值,可抑制电流尖峰和降低导通损耗。

4、尽量使元件布局走线合理 ,减小大电流回路的面积,对EMI的抑制也比较有效。

后沿尖峰的抑制方法

5、选用开关速度快的整流二极管

6、选用高导磁率的磁芯,变压器计时激磁电流尽可能小

7、选用高磁通密度的材料,确保在恶劣环境下变压器不会饱和。可取B值为饱和值的一半或1/3

8、选用闭合磁路的罐形或PQ磁芯减小漏磁。

9、高频变压器绕制尽量减小漏感。采用夹心绕法或三文治绕法。绕线尽量均匀分布在骨架上。选用漆包线时要考虑到趋肤效应。

10、在开关管的D-S之间并联RC吸收回路。

网友:
    选用开关速度快的整流二极管

网友:
    选用高导磁率的磁芯

网友:
    高频变压器绕制应该尽量减小漏感

网友:
    元件布局走线要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