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连接器有什么用

楼主(2022-01-06):
    什么是射频连接器

      射频连接器定义为:通常装接在电缆或设备上,供传输线系统电连接的可分离元件。从该定义可以看出,它具有“可分离元件”这一连接器的共同特征。“传输线系统”指微波传输系统,常见的传输线结构形式如下图所示:

      以常用的同轴线为例,同轴线的主模为TEM波,场分布见下图:

      其传输的电磁波,是由同相且互相垂直的电场与磁场在空间中衍生发射的震荡粒子波,是以波动的形式传播的电磁场,具有波粒二象性。

      电磁波是由同相振荡且互相垂直的电场与磁场在空间中以波的形式移动,电磁波的电场方向,磁场方向,传播方向三者互相垂直,电磁波没有纵向分量,是横向电磁波。

      射频连接器分类及用途说明

      射频连接器主要分为射频同轴连接器、射频三同轴连接器和双芯对称射频连接器三大类。主要用途如下:

      1、射频同轴连接器:主要用来传输横向电磁波(TEM波);

      2、射频三同轴连接器:主要用于对屏蔽效率有更高要求的场合,传输横向电磁波(TEM波)或传输脉冲波;

      3、双芯对称射频连接器:主要用来传输速率不太高的数字信号。

      1)射频同轴连接器的主要性能参数包括特性阻抗、使用频率、回波损耗、插入损耗、隔离度、射频泄露、相位一致性、三阶互调等。

      2)射频同轴连接器常用材料及镀层

      射频连接器主要由外导体、内导体和绝缘支撑介质等零部件组成,其常用材料如下:

      ★外导体:不锈钢钝化、铜合金镀金、铜合金镀镍、铜合金镀三元合金等;

      ★内导体:铜合金镀金、铜合金镀银等;

      ★绝缘支撑介质:PTFE、PEI、LCP等。

      射频连接器主要规格

      阻抗:几乎所有的射频连接器和电缆被标准化为50Ω的阻抗。的例外普遍是75Ω系统通常用于有线电视安装。它也是重要的射频同轴电缆连接器具有相匹配的电缆的特性阻抗。如果不是这样,一个不连续性被引入和损失可能导致。

      VSWR(电压驻波比):在理想情况下应该是团结,良好的设计和实施能保持VSWR低于1.2在感兴趣的范围内。

      频率范围:现在大多数射频工作是在1至10GHz的范围,因此,连接器必须在这个区域的低损失。对于10GHz以上的情况下-有很多工作,现在在10至40GHz范围内的事情的-有其中选择较新的连接器。他们是昂贵的,因为是电缆本身。

      插入损耗:这是在感兴趣的频率范围内的连接器损耗。损失通常在0.1和0.3分贝。定如何临界每瓦(或分数瓦)是在大多数设计中,即使是这样的小的损失,必须化,计入链路损耗预算。它在低噪声前端,当信号强度和信噪比低尤为重要。

      运转周期:有多少连接/断开周期可以连接承受,仍然符合其规格?这通常是在500或1000个循环。螺纹连接器,供应商指定的紧固力矩是在维持性能和可靠性的重要因素。

      功率:电源处理由两个电阻损耗(加热)和绝缘击穿确定。虽然甚至几十年的设计主要是前处理几十瓦多,今天的设计界侧重于低功耗设备,如手机,微微蜂窝和毫微微蜂窝基站,视频接口,RF和小玩意。这些是在副1W范围,所以连接器可以小得多并且其额定功率是更小的约束。

      射频同轴连接器的特点

      1、规格品种多:国际通用系列20多个,品种规格更多。

      2、产品可靠性,失效模式与失效机理复杂。

      3、靠机械结构保证电气特性,属机电一体化产品,与其它低频类连接器有本质的区别。

      4、零件加工主要是车削机加工,装配手工作业多,难以进行自动化装配。

      5、产品更新换代慢。

      射频同轴连接器的应用

      1、通信、通讯及网络;

      2、交通监测系统;

      3、医疗机械;

      4、仪器仪表的连接

      由于射频同轴连接器的特点,它不仅广泛应用于汽车、信息通讯、通讯广播、通讯网络、仪器测试、医疗、航天、交通运输、天线,还应用于安全系统、民用航空、微波元件、射频微波开关、电子消费品、国防军事等等场合和设备之中。射频同轴连接器的主要技术特性分为两大类:一是电气参数,一是机械参数。

      射频同轴连接器选择

      1、接口机构型式

      连接器的连接机构不只是提供方便快速的连接或分离同轴传输线,关键是提供稳定的电性能和环境保护装置,当使用场合中没足够这空间来旋转连接螺母时,应选择非扭转型连接机构。

      2、电气性能方面

      特性阻抗、耐电压及工作效率。

      3、端接方式

      连接器可用于射频同轴电缆,印制线路板,机框抽屉式功能组件及其连接界面。使用前必须熟悉所选产品的性能,严格按照规定条件使用,超负荷使用很有可能会导致同轴连接器失效,装接电缆连接器时需特别注意,应按供应商提供的组装说明并正确使用合适的装接工具进行操作。

网友:
    射频连接器可以用来传输电磁波

网友:
    射频连接器分为同轴连接器三同轴和对称芯连接器,不同的连接器所起的作用不同,功能也不一样。

网友:
    您好,我们是国产VPX连接器工厂,方便加微信给您下资料吗? 我的微信:13612119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