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画图规范之Layer的使用

楼主(2022-01-06):
    Altiium Designer画图中常见Layer的含义

    • Signal Layer(信号层):主要用于放置元件和走线。它包括:

      • Top Layer:顶层,一般作为元件层。设计单面板时,元件层是不能布线的。双面板中的元件层则可以布线。

      • Bottom Layer:焊接层,在单面板中焊接层是惟一可以布线的工作层。

      • Mid Layer:中间信号层,在多层板中用于切换走线,不可放置元件。

      • Internal Planes:只走一个网络,是一块完整的铜箔。通常是VCC和GND。

    • Silkscreen Layers(丝印层):放置元件标号和轮廓、说明文字等。它包括:

      • Top Overlay:顶层丝印层。

      • Bottom Overlay:底层丝印层。

    • Masks Layer(面层):主要用于对电路板表面进行特性处理。它包括:

      • Top Paste:顶层助焊层。对应贴片元件焊盘,用来开钢网漏锡。

      • Bottom Paste:顶层助焊层。对应贴片元件焊盘,用来开钢网漏锡。

      • Top Solder:顶层阻焊层。有Solider的区域不会盖油,而是喷锡。

      • Bottom Solder:底层阻焊层。有Solder的区域不会盖油,而是喷锡。

    • 其他工作层。

      • Keep-Out Layer:禁止布线层。电气含义上的走线范围。

      • Multi-Layer:多层,表示所有的信号层,在它上面放置的元件会自动放到所有的信号层上。在设计工作中,可以通过该层将焊盘或穿透式过孔快速地放置到所有的信号层上。

      • Drill Guide:钻孔位置层,主要用于绘制钻孔图。

      • Drill Drawing:钻孔层,用于指定钻孔位置。

    • Mechanical Layer(机械层):机械层是物理含义上的层,不带电气属性。它包括:

      • Mech1:机械一层。勾画线路板的边框、内部镂空、异型镗孔,以及工艺边、V割线等所有外形元素。

      • Mech7:各种描述、说明、标注、辅助线等。

      • Mech13:AD默认用于描述器件的物理外形,也用于绘制三维实体。

      • Mech15:AD默认用于勾绘器件的占位尺寸。

    注意

    • Keep-Out Layer是电气含义上的,不是物理含义上的。板子的边框、孔、槽等外形元素应该画在Mech1层。尽管在没有Mech1的时候,默认Keep-Out Layer为板子外形层,但是还是有可能出错的。

网友:
    整理的很规范详细,受教了

网友:
    PCB中的各个层虽然很多但是经常用到的也就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