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的互连方式

楼主(2022-01-06):
电子元器件和机电部件都有电接点,两个分立接点之间的电气连通称为互连。电子设备必须按照电路原理图互连,才能实现预定的功能。
  线路板的互连方式一、焊接方式一块印制板作为整机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般不能构成一个电子产品,必然存在对外连接的问题。如印制板之间、印制板与板外元器件、印制板与设备面板之间,都需要电气连接。选用可靠性、工艺性与经济性最佳配合的连接,是印制板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外连接方式可以有很多种,要根据不同的特点灵活选择。
  该连接方式的优点是简单、成本低,可靠性高,可以避免因接触不良而造成的故障;缺点是互换、维修不够方便。这种方式一般适用于部件对外引线较少的情况。
  1、PCB导线焊接
  此方式不需要任何接插件,只要用导线将PCB印制板上的对外连接点与板外的元器件或其他部件直接焊牢即可。例如收音机中的喇叭、电池盒等。
  线路板的互连焊接时应注意:
  (1)焊接导线的焊盘应尽可能在PCB印制板边缘,并按统一尺寸排列,以利于焊接与维修。
  (2)为提高导线连接的机械强度,避免因导线受到拉扯将焊盘或印制导线拽掉,应在PCB印制板上焊点的附近钻孔,让导线从印制板的焊接面穿过通孔,再从元件面插入焊盘孔进行焊接。
  (3)将导线排列或捆扎整齐,通过线卡或其他紧固件与板固定,避免导线因移动而折断。
  2、PCB排线焊接
  两块PCB印制板之间采用排线连接,既可靠又不易出现连接错误,且两块PCB印制板相对位置不受限制。
  印制板之间直接焊接,此方式常用于两块印制板之间为90度夹角的连接。连接后成为一个整体PCB印制板部件。
  线路板的互连方式二:插接件连接方式
  在比较复杂的仪器设备中,常采用插接件连接方式。这种“积木式”的结构不仅保证了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降低了系统的成本,并为调试、维修提供了方便。当设备发生故障时,维修人员不必检查到元器件级(即检查导致故障的原因,追根溯源到具体的元器件。这项工作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只要判断是哪一块板不正常即可立即对其进行更换,在最短的时间内排除故障,缩短停机时间,提高设备的利用率。更换下来的线路板可以在充裕的时间内进行维修,修理好后作为备件使用。
  1、印制板插座
  在比较复杂的仪器设备中,经常采用这种连接方式。此方式是从PCB印制板边缘做出印制插头,插头部分按照插座的尺寸、接点数、接点距离、定位孔的位置等进行设计,使其与专用PCB印制板插座相配。
  在制板时,插头部分需要镀金处理,提高耐磨性能,减少接触电阻。这种方式装配简单,互换性、维修性能良好,适用于标准化大批量生产。其缺点是印制板造价提高,对印制板制造精度及工艺要求较高;可靠性稍差,常因插头部分被氧化或插座**老化而接触不良。为了提高对外连接的可靠性,常把同一条引出线通过线路板上同侧或两侧的接点并联引出。
CB印制板插座连接方式常用于多板结构的产品,插座与印制板或底板有**式和插针式两种。
  2、标准插针连接
  此方式可以用于印制板的对外连接,尤其在小型仪器中常采用插针连接。通过标准插针将两块印制板连接,两块印制板一般平行或垂直,容易实现批量生产。

网友:
    避免因导线受到拉扯将焊盘或印制导线拽掉

网友:
    在比较复杂的仪器设备中,常采用插接件连接

网友:
    应该在PCB印制板上焊点的附近钻孔

网友:
    焊盘应按统一尺寸排列

网友(2022-02-28):
    平行或垂直容易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