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器选型应考虑的技术参数

楼主(2022-01-06):
PID控制器选型其实就是将现场整理技术参数和功能要求编译为控制器厂家对应产品型号的过程。PID控制器选型需要明确以下几个方面的技术参数:

  ①控制器外形尺寸选择

  控制器外形尺寸根据仪表柜盘面布置及开孔进行选择。国产PID控制器常见外形尺寸有:48mm×48mm,72mm×72mm,96mm×96mm,96mm×48mm,48mm×96mm,160mm×80mm,80mm×160mm七种;日本控制器常见外形尺寸有:48mm×48mm,72mm×72mm,96mm×96mm,48mm×96mm四种;欧美控制器常见外形尺寸有:1/4DIN、1/8DIN、1/16DIN、1/32DIN

  ②工作电源

  工作电源以85-265VAC宽电源居多,用24VDC电源要定制。

  ③输入信号类型

  现在国内外PID控制器基本是万能输入,但使用者必须明白:万能输入并非指可以适用于现场所有信号,每个厂家控制器可以万能输入的信号类型种类是不同的!所以需要明确输入信号类型。

  ④输出信号

ID控制器输出信号有继电器触点输出、晶闸管无触点输出、晶闸管触发输出、SSR驱动电压输出、线性电流输出等,要根据控制对象接入信号类型要求来选择控制器输出。辅助输出用于扩展功能,如加热/制冷双输出控制、电流变送输出、控制器的第二输出,辅助输出功能要选择向厂家提出才能实现。
  ⑤报警、通信

  控制器具有上下限报警功能。需要对温控器的数据进行采集或者在电脑上监测时,应选择有通信功能的。温控器大多用的是RS485通信,通信协议应向温控器厂家咨询,并由其提供相应的通信协议资料。

  ⑥DC24V馈电

  控制器可以选配带上DC24V馈电输出,给现场两线制变送器供电。

  ⑦显示位数

  显示位数越多,读数越精确,价格也越贵。常见的有3位、4位、5位,PID控制器通常显示位数为4位,可根据测量精度要求选择几位显示的控制器。

  ⑧品牌选择

  选择PID控制器品牌其实就是选择控制效果、性能和价格。PID控制器的控制效果是由其控制算法决定的,先进控制算法控制器效果优于经典PID控制算法的控制器;温控器其控制算法更适用于复杂温度控制应用,有利于并大幅减少温度过冲等不良现象,如果选用适用于过程控制的控制器用于温度控制,则控制效果往往不尽人意;特定工况需要选择根据特定工况编写算法的控制器,通用控制器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
温控器大多用的是RS485通信

网友:
现在要选有通信功能的

网友:
可根据测量精度选择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