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ID卡和射频IC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1-06):
一般把可读可写,频率是13.56MHz的射频卡称为IC卡,而只能读,频率是125KHz的射频卡称为ID卡,可以简单的理解为,IC卡可以写入数据,而ID卡则只能读卡芯片内的UID号,也就是内码号,M1卡是飞利浦公司下属NXP公司的S50卡的一种叫法,国内的复旦F08,达华的TKS50等兼容飞利浦S50的卡片都可以称为M1卡,而这些卡都是射频卡,就是通过射频感应原理工作的卡。
智能卡又名IC卡,是可读可写的芯片卡。根据存储容量的不同又分为不同的芯片类型,现在使用最多的芯片类型有飞利浦S50, 飞利浦S70,复旦FM1108,AT24C64,AT24C04等常用芯片,随着市场的发展,IC卡的使用量在逐步的替代传统的会员卡,磁卡和条码卡。IC卡只所以会被广泛使用,是因为IC卡与ID卡,磁卡,条码卡相比具有更大的安全性,IC卡芯片内有密码模块,可以把密码写到里面,经过密码校验后才能读取卡内信息,大大加强了卡的安全性。   ID卡是只读性芯片卡,芯片里面的信息是提前写入的序列号,此序列号是全世界唯一的序列号,是只读不可修改的序列号,所以在软件中使用ID卡,其实只是使用ID卡里面的号码进行身份识别,关于会员的信息还是存储在本地电脑或服务器上,其使用原理和磁条卡的区别不大,主要区别是使用行为不同,ID卡是感应式读取信息,磁条卡是刷卡读取信息,ID卡是芯片,不容易损坏,磁条卡容易消磁。磁条卡和条码卡使用原理基本一样,都是通过卡号进行信息的读取,有关会员的信息也都是存储在本地电脑或服务器上,不同只是就是磁条卡用的是磁条存储卡号,条码是通过证卡打印机把条码打印到卡上,然后通过扫描枪进行识别。磁条卡和条码卡的安全性最低,可以随时复制一张新的磁条卡。唯一的好处就是成本低。

网友:
IC卡在使用时,必须要先通过IC卡与读写设备间特有的双向密钥认证后,才能进行相关工作,从而使整个系统具有极高的安全保障

网友:
ID卡与磁卡一样,都仅仅使用了“卡的号码”而已,卡内除了卡号外,无任何保密功能,其“卡号”是公开、裸露的。所以说ID卡就是“感应式磁卡”,也就根本谈不上需要还是不需要初始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