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DSP,ARM,嵌入式,Linux,EDA

楼主(2022-01-06):
简单说下这几个方向主要的应用 我想从中选个兴趣更大些的 比如它们都是做什么的 怎么个流程 大概说说就行

网友:
单片机:有I/O接口,有自己的存储器,有的还AD转换接口。存储功能不是很强大。
DSP:数字信号处理,这个是主要将模拟信号转变成数字信号的
ARM:应用范围比较广,可以通过FPGA语言对硬件器件编写程序,元件随你电路设计
嵌入式:这个讲的是系统,相对于电脑系统,嵌入式系统可大可小。有时可以省略键盘输入,有时候可以省去别的。不像电脑系统,不能省硬件。
Linux:是一个开放性的操作系统平台,如果你懂它的内核,你可以对它进行个性设计。

网友:
EDA技术就是以计算机为工具,设计者在EDA软件平台上,用硬件描述语言VHDL完成设计文件,然后由计算机自动地完成逻辑编译、化简、分割、综合、优化、布局、布线和仿真,直至对于特定目标芯片的适配编译、逻辑映射和编程下载等工作。EDA技术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电路设计的效率和可操作性,减轻了设计者的劳动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