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SPICE16.3模型添加在哪里?

楼主(2022-01-06):
请问Pspice16.3模型添加在哪里?我在cadence文件夹里面没看到有这个PSPICE mode editor

网友:
在菜单setup———》step package mapping 另外在此之前 要把3D库的路径设置好,里面放入一些3D模型,这样打开之后才能看到,设置很简单的。

网友:
allegro16.3很有可能没有那个功能,16.6版本一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