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中更改label顺序不对?

楼主(2022-01-06):
进行总线编号时,序号顺序不对,是如何调整的?就是更改top to down也没用。

网友:
看看其他人怎么说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上传了,之前没有上传成功

网友A:
bus命名是?选的时候要顺序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s命名是?选的时候要顺序做

我是选中这几根导线,点右键选择列改Lable,在更改的选项里选择更改为A[0:7],结果就是这样子。我用的WG2005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选中这几根导线,点右键选择列改Lable,在更改的选项里选择更改为A[0:7],结果就是这样子。我用的WG2 ...

直接用BUS线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BUS线不香吗?

确实,用总线或array都比这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