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指令周期是什么?

楼主(2022-01-06):
ARM指令周期是什么?

网友:
1.大部分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指令都是单周期的,例如加法、减法、位级运算和移位
  2.乘法指令根据操作数位数的不同,从2-5个周期都有可能。
  3.无条件跳转语句和跳转语句成功跳转,需要重新填充流水线,因此至少需要3个周期
  4.跳过条件不满足的指令只需要花1个周期
  (以上周期应该是指各指令包含的机器周期数)

网友:
时钟周期: 振荡周期,即CPU主频。
  机器周期 :又称CPU周期,完成一个基本操作(如取指、存储器读、写)所需要的时间.通常用从内存读取一条指令字的最短时间定义CPU周期
  指令周期 :执行一条指令所需要的时间,由若干个机器周期组成。指令不同,所需的机器周期也不同。现在的处理器的大部分指令(ARM、DSP)均采用单周期指令,比如CLR,MOV等。多周期指令,比如转移指令、乘法和除法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