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如何打开matlab的.mdl文件?

楼主(2022-01-06):
如题,matlab的仿真模型文件,想通过labview加载查看,并仿真。怎么添加进去打开?谢谢

网友:
直接打开是不行的,
可以先安装Veristand和model interface toolkit,在matlab里生成.dll的代码。
labview再通过model interface toolkit读取。
 或者转成m语言,再安装一个工具包,好像叫MSRT

网友:
知道labvIEW2012以前有个SIT包,有具体操作步骤吗?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