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MSPS的AD为什么可以采1.3G的频率

楼主(2022-01-06):
不是说采样率要两倍吗,125难道不是只能60M以下的?

网友:
看看其他人怎么说

网友:
    你要先弄明白这两个频率含义,按那奎斯特准则,至少4倍以上采样,信号才不失真

网友A:
    125MSPS是采样速率,1.3G是频率,这是2个完全不同的概念,AD芯片你还需要看采样的中频频率

楼主(2022-02-16):
引用 网友A:
125MSPS是采样速率,1.3G是频率,这是2个完全不同的概念,AD芯片你还需要看采样的中频频率

好的????,我先详细查一下他们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