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等长问题

楼主(2022-01-06):
动态等长时,黄色条状是否为不匹配区域?   加号是什么情况?

楼主:

动态等长问题

网友:
第一对相位差出现在右边拐点,但相差很小,所以问题出在其他位置,第二对出线位置开始就已经有相位差了,需要就近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