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D10 要命了,电脑休眠后,再开机发现整个PCB之前的布线全没了,快救救我

楼主(2022-01-07):
我用的AD10,别人发个PCB图我本来要布完线了,后来保存让电脑休眠一段时间后,再开机打开PCB发现正个PCB之前的布线全没了!!怎么回事?希望有人帮帮我,对我很重!多谢!

网友:
    从自动保存的历史文件或者备份文件里面找最近保存的一份吧,已经损坏的文件没办法恢复了;
我用过的AD10和AD17都有遇到过这种问题,不太清楚是自己电脑磁盘原因导致的还是软件本身不稳定,只能是自己设置好自动备份,每次完成一部分工作之后也都要及时保存,以防意外情况~

网友:
    找到历史记录文件夹,找最接近的一个同名加后缀的zip或PCB文件,先打开看看是不是能用的,然后保存回来就行了

网友:
    AD的工程文件出会有History文件夹,里面它每几分钟就会帮你存一份文件,到里面找一个最近的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