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享:自动创建焊盘skill,谢谢!

楼主(2022-01-07):
    求分享:自动创建焊盘skill,谢谢!  目前使用的FPM0.0.8 这个功能失效了(如果大佬能解决这个问题,请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用Cadence原装的Library Builder或Mentor的LP Wizard吧

楼主:
    Vincent Skill V1.6版本更新内容:

    1、优化--对齐pin功能,可以选择X/Y方向对齐,也可以多次循环选择对齐。
    2、优化--检查REF文字方向 增加了Change选项,不满足check要求的自动更改方向;
    3、增加--自动添加PCB项目中Ref des/Value层缺失文字信息;
    4、增加--在command 输入 g+空格+数字,即可设置格点大小;
    5、增加--在command 输入 l+空格+数字,即可显示对应层信息;
    6、增加--自动创建差分对
    7、增加--自动摆放ref位号丝印
    8、增加--网表转换工具
    9、增加--保存BRD文件名字附加当前时间
    10、增加--自动checklist工具
    11、增加--快速创建封装
    12、增加--快速设置封装Symbol原点
    13、增加--自动添加Outline尺寸标注
    14、增加--快速添加封装Pin Number Text丝印
    15、增加--快速添加drill层 加工工艺层叠阻抗
    16、增加--快速设置层叠
    17、增加--对齐文本
    18、增加--创建 Cline RouteKeepout
    19、增加--创建 PAD RouteKeepout
    20、增加--查找导入其他第三方网表报错原因
    21、增加--自动阵列添加GND过孔
    22、优化--自动导出dxf文件时增加钻孔位置大小

    Vincent Skill V1.6.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