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过冲?如何解决高速电路信号过冲

楼主(2022-01-07):
    什么是过冲?如何解决高速电路信号过冲

网友:
    这个题目有点大,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网友:
    Overshoot正過衝)和 Undershoot負過衝

网友:
引用 网友A:
Overshoot(正過衝)和 Undershoot(負過衝)

Ringing振鈴)現象

网友:
    所見非即真X-File - The truth is out there.

网友:
    改善訊號完整性Signal Integrity)的方法

网友(点评):
超级狗老师为啥用的繁体

网友:
    串一个33R电阻(或更大)搞定.  过冲一点其实没事, 除非冲的因为IO保护二极管出现平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