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LED点亮不同颜色以及闪烁不同频率

楼主(2022-01-07):
如题,请问如何设计电路使得LED点亮不同的颜色,闪烁不同的频率,通过单片机输出口控制

你是要什麼東西?原理圖?原始碼?……@_@|||

网友:
LED如何出现不同颜色? RGB么?闪烁不同的频率调节亮灭时间就行

网友:
归属I/O口的控制。先知道怎么控制单个LED,再了解下RGB就知道了。

网友:
三色rgbled去看看,控制亮灭时间长短就能控制频率

网友:
    一般单个LED的特性在生产的时候已经被固定了,它的波长、流明曲线、V/I曲线等等,除非用多色LED。闪烁就是点亮和熄灭的不停切换,直接单片机IO驱动LED或者用MOSFET驱动LED,在单片机里面设定定时器做个循环就可以了,你让它按照旋律闪烁都可以。

网友:
    分别控制RGB三色LED. 输出3路PWM, 频率>100HZ人眼看不到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