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线时由于线太多而使用跳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1-07):
在布线时由于线太多而使用跳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
跳线等于飞线,即不画铜箔,用胶皮导线代替

网友:
跳线不等同于飞线,跳线是一段单股铜导线,直径0.6mm,一般在设计单面板时都会用到它,AI机器可以对跳线进行批量插装,跨距要求在5-25mm之间

网友:
就相当于你家的电线原本是走墙里的,但你在别的地方需要用电的插座够不着,这时你就需要从墙内的线里打个孔接根线到你需要的地方,这方法就叫跳线,意思是当你PCB板无法做到的一些布线,又不想加层增加成本的时候会考虑在PCB表面飞跳线,说多了就是老板太抠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