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铅pcb和无铅pcb怎么区分?

楼主(2022-01-07):
有铅pcb和无铅pcb怎么区分?

网友:
这个单从线路板成品表面无法区分,不知朋友说的有铅和无铅光指表面处理吗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A:
拿白纸在锡点上擦下,白纸变颜色的就是有铅的

网友(2022-02-10):
引用 网友A:
拿白纸在锡点上擦下,白纸变颜色的就是有铅的

纸变黑是有铅,变黄是无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