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介绍一下pads professional vx.1的简单使用

楼主(2022-01-07):
    能不能介绍一下pads professional vx.1的简单使用:安装了pads professional vx.1 原理图软件点击不能启动,PCB 可以启动,但新建文件提示:(选定的项目文件不是一个Expedition PE设计。请选择Expedition PE项目)是不是安装破解不成功,还是打开方法不对,之前用PADS 或者allegro 都可以直接新建PCB

楼主:
    安装过程中有错误提示:svd.exe 无法找到入口 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replace@Qstring@@QAEAAV1@VQChar@@ABVQlatin1String@@W4CaseSensitivity@Qt@@@Z于动态链接库QtCore4.dll上

网友A:
    我开*.pcb文件也是这样,但是如果打开安装目录下的教程文件,又可以打开。

    所以是不是各个Mentor的layout软件画出来的*.pcb文件不通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新建一个PCB文件建立不了,不是说去打开PADS 9.5的PCB文件,所以我想问下这个软件是怎么新建PCB文件,还是因为我这个没有安装成功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开*.pcb文件也是这样,但是如果打开安装目录下的教程文件,又可以打开。

    所以是不是各个Mentor的layou ...

Mentor的PCB,PADS不能直接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