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态抑制二极管是怎样工作的?

楼主(2022-01-07):
瞬态抑制二极管TVS)在吸收浪涌电流或者尖峰电压时,以极快的速度反向导通,这样不就相当于短路?为什么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
    别忘了TVS是瞬态的,等浪涌电流过去以后它就恢复了。

网友:
    这种器件内部有集成多个元件

网友:
      瞬态抑制二极管的PN结面积较大,可耗散的功率较大,允许最大的反向电流可达几安到几十安。因此它可以吸收瞬时高电压脉冲所造成的瞬间大电流。一般稳压二极管是0.5~3W,而瞬态二极管达300W到1500W,有些用于高压的可达10kW以上。

网友:
    当TVS 二极管的两极受到反向瞬态高能量冲击时,它 能以10的负12次方秒量级的速度,将其两极间的高阻抗变为低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