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原理图画完后怎么进行批量封装?

楼主(2022-01-07):
    altium designer原理图画完后怎么进行封装?

网友:
    可以单独添加封装,点元器件就可以添加,也可以批量添加,批量添加在菜单栏点击footprint就可以添加

网友:
    1、在电脑桌面开始菜单中进入Altiumdesigner09软件。
2、在Altiumdesigner09软件工作区,点击file-new-library-schematiclibrary新建原理图库。
    3、在原理图库工作界面,点击画线图标,画元件外形。
4、元件外形画好后,点击放置元件引脚图标。
5、按下TAB键设置,弹出引脚属性设置对话框,设置元件引脚的编号,名字,长度等信息,设置好后点击OK。
6、把元件引脚放置在元件外形边上,元件封装制作完成。
7、点击菜单栏tool-ranamecomponent设置元件封装名称。
    8、弹出对话框,设置好元件封装名字,点击OK,原理图元件封装制作过程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