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loader程序是用来做什么的?与startup程序有区别么?

楼主(2022-01-07):
想请教一个问题,mcu中的bootloader程序是做什么的?与在KEIL中写的startup程序有区别么?另外ISP升级又与bootloader有什么关系?求大侠赐教

网友:
bootload用于升级程序,startup是上电初始化

网友:
bootloader主要是烧写MCU的程序的吧

网友:
两个是不同的东西

网友:
其实bootloader主要的必须的作用只有一个:就是把操作系统映像文件拷贝到RAM中去,然后跳转到它的入口处去执行

网友:
bootloader就是在主程序执行前做一段运行前准备,比如判断是否要升级,然后跳转到主程序执行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