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3X dsp 采样问题

楼主(2022-01-07):
关于ti F2803X 系列DSP芯片ADC采样的问题

使用场景:boost稳压电路,采样电感电流,做电流控制

目前我在实际产品中使用的是EPWM触发ADC采样,但我不太清楚ADC具体的采样时间点,是指EPWM计数器从0开始计数时触发一次ADC采样吗?
如果此时是指的采样窗是7个,那就是在EPWM计数器从0开始计数后连采7次样,取平均值?

实际电路中EPWM计数器为0是mos管刚断开时,此时为电感电流峰值,如果想做平均电流控制又该如何控制ADC采样?

网友:
要进行偏置校准。
在adc.c中有一个函数void AdcOffsetSelfCal()
Eric

网友:
当程序跑在flash的时候,你需要调用memcpy函数,将有些运行在RAM的函数复制到RAM中运行,如DELAY US,如initlfash。

网友:
采样窗7个应该不是同一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