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覆铜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楼主(2022-01-07):
电路板的设计和制作都有一定的流程以及注意事项,电路板覆铜是PCB设计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步骤,

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那么怎样做好这一环节的设计工作,有资深工程师总结了几点经验:

在高频情况下,印刷电路板上的布线的分布电容会起作用,当长度大于噪声频率相应波长的1/20时,

就会产生天线效应,噪声就会通过布线向外发射,如果在PCB中存在不良接地的覆铜,覆铜就成了传

播噪音的工具,因此,在高频电路中,千万不要认为,把地线的某个地方接了地,这就是“地线”,一

定要以小于λ/20的间距,在布线上打过孔,与多层板的地平面“良好接地”。如果把覆铜处理恰当了,

覆铜不仅具有加大电流,还起了屏蔽干扰的双重作用。

在覆铜中,为了让覆铜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覆铜方面需要注意那些问题:

1.如果PCB的地较多,有SGND、AGND、GND,等等,就要根据PCB板面位置的不同,

分别以最主要的“地”作为基准参考来独立覆铜,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来覆铜自不多言,

同时在覆铜之前,首先加粗相应的电源连线:5.0V、3.3V等等,这样一来,就形成了

多个不同形状的多变形结构。

2.对不同地的单点连接,做法是通过0欧电阻或者磁珠或者电感连接。

3.晶振附近的覆铜,电路中的晶振为一高频发射源,做法是在环绕晶振覆铜,然后

将晶振的外壳另行接地。

4.孤岛(死区)问题,如果觉得很大,那就定义个地过孔添加进去也费不了多大的事。

5.在开始布线时,应对地线一视同仁,走线的时候就应该把地线走好,不能依靠于

覆铜后通过添加过孔来消除为连接的地引脚,这样的效果很不好。

6.在板子上最好不要有尖的角出现(《=180度),因为从电磁学的角度来讲,这就构

成的一个发射天线!对于其他总会有一影响的只不过是大还是小而已,我建议使用圆

弧的边沿线。

7.多层板中间层的布线空旷区域,不要覆铜。因为你很难做到让这个覆铜“良好接地”。

8.设备内部的金属,例如金属散热器、金属加固条等,一定要实现“良好接地”。

9.三端稳压器的散热金属块,一定要良好接地。晶振附近的接地隔离带,一定要良好接地。

总之:PCB上的覆铜,如果接地问题处理好了,肯定是“利大于弊”,它能减少信号线的回流

面积,减小信号对外的电磁干扰。

网友:
覆铜会起到屏蔽干扰的作用

网友:
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来覆铜

网友:
孤岛问题,如果觉得很大,那就定义个地过孔添加进去

网友:
    Perfect better !!!  Excellent professional precious datas !!!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

网友:
    覆铜的时候回出现死铜,一定要要小心

网友:
    晶振算是高频,需要用地把晶振的布线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