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陶瓷电容器常见失效分析

楼主(2022-01-07):
    高压陶瓷电容器常见失效分析

    所谓失效,就是在正常的工作时间内无法正常工作。电容器的主要参数有容量,即C值;损耗值即DF值;耐电压,即TV值;绝缘电阻即IR值;还有漏电流值。一颗完美的电容器,以上参数均符合规格要求。智旭电子生产的安规电容器按照IEC 60384国际标准执行。通常,很多客户在使用安规电容器时,都会考虑到电容如果失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严重等级多少?那么电容器失效后到底会是怎么样的呢?东莞智旭电子专业生产制造安规陶瓷电容器多年。下面,就电容器的失效与对策供大家分享。

    失效率是电子元件质量和可靠性的一个重要参数,除了与制造水平有关系外,还与应用条件有很大关系。我们在选型时要注意看规格参数,按照说明标准使用。下图是安规Y电容的生产工艺图。重点工序是压片工程和焊锡工程。

    电容失效常见的电气性能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点:

    1.电容器无容量。 物理性原因可能是焊点脱落。机械性原因是电容内部结构被破坏。

    2.电容量值偏高或偏低。超出规格上下限。每个产品都有温度系数。即在规定的温度范围内,它的容值变化率。就是温度每变化一度,容值都会有一点波动。规定检测温度标准,才有对比性。一般标准温度25℃。

    3.电容被击穿短路。原因是电容器超负荷工作,电容器承受的电压电流超过本身的峰值。

    4. DF值偏大。电容在生产焊接过程中有吃银现象。或者是电容芯片有被污染。

    5.绝缘电阻偏低。影响电阻的是储存的环境。如果电容长期在潮湿的环境下储存。绝缘电阻值会下降。

    我们拿到不良样品后,先非破坏性分析,后破坏性分析;预先清楚每分析项目的目的、可能发生的情况;不引入新机理,或可界定所引入的新机理;不遗漏信息;养成作记录的习惯; 以失效表征为基础,以失效特征与机理的因果;关系为依据,以逻辑性为主线,不牵强,不生硬。自圆其说,不能自圆其说的疑点,往往是失效的本质。

网友:
    电容器无容量可能是焊点脱落了

网友:
    失效率与应用条件有很大关系

网友:
    Perfect better !!!  Excellent professional precious datas !!!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

网友:
    电容被击穿短路原因是电容器超负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