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恢复二极管正负极的好坏如何判断?

楼主(2022-01-07):
    快恢复二极管正负极的好坏如何判断?

网友:
    快恢复二极管好坏判断的档位(通断档)有些现代数字万用表上可能有,将万用表定在这个档位进行测量若有读数,则红表笔一段为正极,若没有读数或显示“1”,则黑表笔为正极。

网友:
    将万用表的两个表笔分别接在MDD快恢复二极管的两个管脚。MDD快恢复二极管的正向电阻很小,一般为几十欧到几百欧,而反向电阻很大,一般为几十千欧到几百千欧之间。如果在图中的两次测试,右侧测试显示电阻较小,左侧测试显示较大电阻,即可断定右侧红表笔所接的管脚为快恢复二极管的正极,另一个管脚即为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