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入PADS原理图网表失败

楼主(2022-01-07):
请问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allegro里在一张已有的brd文件基础上导入pads画的原理图的网表文件,一直在下图这个地方无限死循环,没有任何错误提示。
如果是新建一个空白的brd图,导入同一份网表就可以正常。
这是为何?

网友A:
检查一下Import directory处的目录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Import directory处的目录位置

网表文件的路径全英文,无空格。
另外这同一份网表(路径不变)如果导入到空白Allegro里,是可以正常同步成功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表文件的路径全英文,无空格。
另外这同一份网表(路径不变)如果导入到空白Allegro里,是可以正常同 ...

换台电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台电脑试试看

换过,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过,问题依旧。

可以将文件发上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