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种开关时间可调的开关器件或者电路

楼主(2022-01-07):
请问有没有一种开关器件从完全截止状态过度到完全导通状态的时间可以调节,开关回路最大电压电流为:10V/600mA。或者有没有比较简单的电路可以做到呢?

网友:
加一个秒触发器电路就可以做到啊

网友:
电位器加电容?

网友:
三极管就可以啊,调饱和程度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MOS管解决了

网友:
    MOSFET或者三极管利用RC电路调整。